HKC led显示器一闪一闪

楼主(2015-12-12):
我没测试灯条工具,挨个万用表量过没接触不良,有时候也能量一会,开机时间越长灭掉的时间越多,直到完全不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图是升压板OB3350cp部分电路。2x三极管是我换的,也不行。

网友B:
改个升压条试试  或者测试下on adj是否稳定

网友:
看看LED灯条有没有问题

网友:
LED的改得不少  但是坏的 真的少   黑的时候看看控制有没  或者可以按照3楼说的

网友:
换掉升压D与高压电容再说,,,,,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个升压条试试  或者测试下on adj是否稳定

不是 这个问题在4606管子直接对地了 我修过这个6台 都是这个8脚搞得  3脚直接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升压板OB3350cp部分电路。2x三极管是我换的,也不行。

46068脚芯片跟7575SP3脚对地

网友:
改个高压试试  我今天修了个是LED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这个问题在4606管子直接对地了 我修过这个6台 都是这个8脚搞得  3脚直接对地了

不一定是通病吧

网友:
换个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
直接换灯管,别问为什么

网友:
现在的LED屏质量差死了。跟以前的lcd没办法比。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先改个高压板。。。试下。。测灯管的工具很好做啊。。找个好的高压条。接个电源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
LDE的有的时候把亮度调节断掉也管用

要不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