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主板跑C5

楼主(2015-12-12):
一体桥虚焊跑C5代码  华硕M2N68.AM SE2    版本REV.2.00G

网友:
AMD好多是虚焊

网友:
华硕这个板子卡C5是IO旁边的822换掉就可以

网友:
如果别的办法都试了,,我记得IO边上的822好像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C5内存不过,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AMD板子NF系列单桥的板子大多数都是开焊。修不住。

网友:
NV单桥的以虚焊出名 有复位不跑马的

网友:
今天还修这个了,煮桥,

网友A:
。。。就像男人一样。。需要吹吹。。。

网友:
同样的板,同样问题,换io旁边822好了!

网友:
领教领教,套分就好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5200+坏了的 也卡C5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小弟领教了

网友(2016-05-18):
引用 网友A:
。。。就像男人一样。。需要吹吹。。。

高手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