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发帖,没发好。再发一次!

楼主(2015-12-12):
刚学会示波器后修的第一块板
强哥拿给我一块板,我一看板上缺了好多元件。心里就荒了!我说这般还能修吗?他说:能,把3/5V修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开始修。。。。。。。。。
第一步:测公共点没有短路。
第二步:插电,公共点正常。
第三步:测3/5V电感后端,示波器没反应,说明电压没出来。如图:

第四步:查上管D极有19VG极没输出。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3 / 5V线性开启正常。3 / 5V线性输出正常,抓到波形如下:

线性5V测量点:

线性5V的波形:

线性3V测量点:

线性3V波形:

第五步:查PWM的开启。发现没有电压。看芯片的维修手册
点位图EN1EN2相连:
查它周边的元件和电压来源。
发现电容和电阻的位置装反了。如图:

有波形,但因为被换成电容,电压过不去。
换好后:

换好后的测量:
5V
电感后端:

5V电感后端波形:

3V
电感后端:

3V
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前端:

3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前端:

5V电感前端波形:

3V上管G极:

3V上管G极波形:

5V上管G极:

5V上管G极波形:

5V上下管G极:

5V上下管G极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波形: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电感后端: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电感后端波形对比:

        希望能给大家做波形参照。别忘了!帮忙加加分哟!谢谢

网友:
有部分,图没出来啊!

网友:
楼主  示波器 运用的不错哦

网友A:
还有一些波形尽快补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些波形尽快补全

发了,它没显示

网友:
真得很详细,图片质量也很好,费心了

网友:
今天上传图片次数太多了。上传不了。明天再不全

网友:
不错基地学习修板 示波器成为一大两点

网友:
抓波练得不错啊,一下就知道ABCD

网友:
后面的波形没看到在哪里

网友:
三期刚修板吧。要注重思路。

网友:

刚学会示波器后修的第一块板
强哥拿给我一块板,我一看板上缺了好多元件。心里就荒了!我说这般还能修吗?他说:能,把3/5V修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开始修。。。。。。。。。
第一步:测公共点没有短路。
第二步:插电,公共点正常。
第三步:测3/5V电感后端,示波器没反应,说明电压没出来。如图:

第四步:查上管D极有19VG极没输出。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3 / 5V线性开启正常。3 / 5V线性输出正常,抓到波形如下:

线性5V测量点:

线性5V的波形:

线性3V测量点:

线性3V波形:

第五步:查PWM的开启。发现没有电压。看芯片的维修手册

查点位图,EN1EN2相连:

查它周边的元件和电压来源。
发现电容和电阻的位置装反了。如图:

有波形,但因为被换成电容,电压过不去。

换好后:

换好后的测量:
5V
电感后端:

5V电感后端波形:

3V
电感后端:

3V
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前端:

3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前端:

5V电感前端波形:

3V上管G极:

3V上管G极波形:

5V上管G极:

5V上管G极的波形:

5V上下管G极:

5V上下管G极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波形: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电感后端: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电感后端波形对比:

        希望能给大家做波形参照。别忘了!帮忙加加分哟!谢谢

网友:
图片已经补全。欢迎大家再次观看

网友:
看看楼主的维修经验,好好学习下!!!

网友:
有的图看不到啊。。、

网友:
示波器 不错  运用的很娴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