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RD BELL MS2273

楼主(2015-12-12):
PACKARD BELL MS2273

这台电脑前天接过来的,因为之前没有时间,所以就放在那里了。今天有空就拿起来看看,三无下就拆出主板了,我找了一下这款电脑的图纸,居然没有,已经不想修了,因为本来就技术不行,又没有图纸,怎么修啊…..??? 郁闷中…..  过一会儿又想想,先看看吧,真不行就装起来还给客人。哈哈,抱着侥幸心里就开干
先给大家看看原貌

插上电源,有待机

但是不触发,按开关半天没有用,下面图是开关脚位,测量有3.3v 正常

看到这里,心里想既然这里都有3.3v ,那么主板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查一下3 5v

5v 有了

3v电杆居然只有0.02Vfile:///C:/Users/Mirc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3.gif看来问题就在3v上了

由于没有图纸,那么就测量电杆阻值吧,5V电杆阻值126 虽然感觉偏低但是觉得正常,因为已经出5V了嘛,那么既然5V出了,这条线路就可以不用查了

旁边电容127 正常

3v电杆 阻值0.01 有问题短路了

3V MOS管,481 正常

测电杆旁边电容阻值 0.01 有问题

测到这里,我就断开电杆,发现还是电容这边没有阻值,于是我就怀疑是电容问题,拆下来测量一下发现问题 阻值0

然后我就随便SONY料板上拆个电容,换上去后,发现不短路了

到这里,机子已经跑马了,解决

网友:
有修好雖然是電容造成的也是來送錢的

网友:
这机器送钱的啊   所以说 没去做之前 别下死刑

网友:
要是放弃了就没钱送了

网友:
楼主送上门的钱差点就飞了

网友:
没图纸确实不好修,不过如果故障简单其实也不用看图纸

网友:
运气不错,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