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不触发与偶卡LOGO

楼主(2015-12-12):
插电,有待机0.003,但死活都不触发
不触发都算修过不少了,但没什么心得,次次都要测啊测条件
不过这图纸上有时序,呵呵,我一般不会看

看到没,ON/OFF后EC会发POK_PWR_EN#去开启35V待机给PCH

测开关到EC有跳变,PCH_PWR_EN没输出
虽然时序不能全信,但还是直接测EC条件
一看,时钟程序都是合成在EC的
复位、电压都有那还有什么?
看来最好换个EC,但这EC都是要订。
。。。。。。。。(明天)
期间我都测了下其他待机电路,还是感觉EC问题

如果换EC还不触发,那会什么呢?换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换后,我。。。好了。。呵呵小问题嘛。。
直接接屏看到有出现鸡肠。OK
装机。。。。。。。。
进系统没问题
但重启后

就卡这个家伙
我。。。直接强关,再开,能进系统。再关再开卡LOGO,我再开又卡
是了,因为硬盘客户拿走了,这是店里的,重做的系统。
系统问题?我再做,几次开启都一样。
好吧,桥有两个BIOS。我刷。。。

论坛有。我X,刷后不显了。。
刷了几个还不显,我再刷回原机的,能显
我。。。。。。但还是偶卡
这时有其他客户来,就停了一个下午
最后我想会不会BIOS芯片本身就有问题
你随便找了个BIOS再刷

这两个都换的,但没多留意有什么问题
刷后还是不显
我就看到这BIOS发呆。。。。。为什么
???BIOS型号
我又找了和原BIOS芯片一样型号的
...。。。。。。。。
不用再说了,开了多次OK,换了两个一样型号BIOS刷原BIOS.

原因都明显了。

以下经验
刷BIOS时不要用原BIOS芯片去刷写找其他的
因有时BIOS只能刷写一次,刷第二次时会出错,刷不了
为什么?我也不知。
还有就是BIOS型号要一样,不然像我以上。。。

上个BIOS
内头有四个BIOS。原是本机的,另两个是论坛的下载
但最后我用本机的所以不知好坏

网友A:
LENOVO这EC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这EC是带程序的吧?

是啊,所以订回来的,换EC就能触发了

网友:
这种EC  外国有一款编程器可以刷   国内好像没有哦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都坏了  不会吧

网友:
楼主是说BIOS芯片本体不良导致的吗?好细心哦

网友:
BIOS 芯片坏会挡LOGO 这倒还真 没遇到过,,,

网友:
看来以后得多准备BIOS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