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小米四

楼主(2015-12-12):
小米四触摸反应迟缓。点击基本要五秒才反应过来,求大神指教解决方案。

网友:
看看屏幕触摸IC底部接地不,一般都是接地的。仅供参考

网友:
触摸不良,主要是看触摸IC和相关电路

网友(2016-01-22):
应该是软件问题,刷个机

网友:
反应迟钝~~那就刷个机试试看,这基本都是软件问题的

网友:
癫痫能彻底治愈吗 http://jkbk.thmz.com/dxzy/
癫痫病可以治愈吗 http://haoyy.yuqinge.com/dxzy/
癫痫病可以治愈吗 http://jkbk.thmz.com/
癫痫病的治疗方法 http://haoyy.yuqinge.com/dxdz/
癫痫病的治疗方法 http://jiankang.zkxww.com/new/
癫痫病的治疗方法 http://health.lzbs.com.cn/zhiliao/
癫痫病的早期症状 http://health.lzbs.com.cn/zhengzhuang/
癫痫病的早期症状 http://haoyy.yuqinge.com/dxzz/
北京治疗癫痫医院 http://jiankang.zkxww.com/
北京治疗癫痫医院 http://health.lzbs.com.cn/dx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