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505-LA-A091P

楼主(2015-12-12):
LENOVO Z505-LA-A091P   开机外接显内接不显      AMD 独立显卡   属于3A产品第一次发帖,小白赚点下载分,勿喷
   不废话,现象通电电流直奔1。5左右,有跳变,感觉机器亮机了,但屏幕没亮,外接,有显示,查屏线接口 +LEDVDD 19V  +LCDVDD_CONN 3.3  +3VS
基本正常   观察屏幕  断电的时候有轻微闪烁   但是屏就没有显示   拆屏   换上一张好屏同样的现象    订了一根屏线回来,通电亮了   但是后面一上外壳 坑跌的又还原
成之前的现象了,最后观察C壳,看一触摸板下面有黑色的胶垫 想起了联系B460的一个通病,顺手一撕,上外壳 ,通电正常了,把垫子子上回去现象依旧,我不知道这本本是不是通病,但也算是一经验了,发出来也当给同行一经验,免得走弯路。第一次发帖,写得不好,大家理解理解

网友:
那个上面也么什么东西啊  怎么会这样

网友:
B460那个通病你知道撒,估计差不多的情况吧

网友:
胶垫压到线了吗?还是怎样

网友:
U1是不是休眠开关?

网友:
算通病,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网友:
下面是LID的信号部分
这个信号异常引起 ?

网友:
LID引起的吧

网友:
应该是lid引起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修到的时候会注意下的啊

网友:
可以具体说明下那个脚垫影响了哪个地方造成不显示吗。这样看着最后没知道咋回事。。虎头蛇尾呢

网友:
因为装好机器了,所以忘了测试具体是什么信号,但估计也就是LID屏幕监管一类,有可能是胶垫引起芯片工作不良吧

网友:
这个黑色的脚垫刚好盖在待机芯片的边缘,可能是由于比较潮湿还是为什么,喜欢导致待机芯片周围腐蚀,楼主修好以后最好把脚垫弄掉,避免返修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