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AZ393、 AS393电压比较器 简单运用原理(适合新手)

楼主(2015-12-12):
LM393,AZ393, AS393 电压比较器  在很多主板都有出现。
技嘉使用393的感觉比较多。
迅维好像没人具体说过这个芯片(我找不到)
迅维积分贵了多发帖 赚点积分
这次在这里简单的说下,希望能帮到一些不知道的朋友!
高手可以绕道,说错的望指正!
大神说,知道怎么运用即可,不用去研究它的电子走向~~~~~~~

补充:天意大哥说 型号之间会有点区别,自己可以问下度娘!~

有帮助的朋友 加加分哦(加分不扣自己分)

补充内容 (2015-12-25 12:22):
LM,AZ,AS 可以代换

网友A:
很好的分析 只是没分了 下次补 你这是你自己画的还是?

网友B:
说出了393的简单原理 型号之间的差别没有说清楚

网友:
好人好事必须支持,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分析 只是没分了 下次补 你这是你自己画的还是?

自己拼图的   字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出了393的简单原理 型号之间的差别没有说清楚

大神 请赐教 型号之间 区别就真的没多了解了 说说 我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分析 只是没分了 下次补 你这是你自己画的还是?

谢谢美女赏分

网友:
刚看见有6分就补上了还好及时来分了

网友C:
最近想找lm393的资料,楼主真是及时雨,上传资料真及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想找lm393的资料,楼主真是及时雨,上传资料真及时。

不客气  好的东西 就应该分享

网友:
一针见血  好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没区别吧,都可以代用

网友:
确实论坛没有  你是首个~

网友D:
楼主按你说的,393内部应该有个P管对不对?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网友:
感谢分享,仅有的2分权限加上了

网友:
几个比较器原理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网友E:
华硕主板桥和总线供电一般也是324控制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华硕主板桥和总线供电一般也是324控制的多。

393控制 好像在5VDUAL 和温控系统 用得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393控制 好像在5VDUAL 和温控系统 用得比较多

是的,论坛上也有类似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按你说的,393内部应该有个P管对不对?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393内部就是运算比较放大器电路,P管是393 本身对应输出引脚外围控制工作的元器件。

网友:
应该不用看字母,393是可以互换的都是正相输入大于反相输入输出高电平,正相输入小于反相输入、输出脚为低电平。

网友:
注意与lm358的区别,这个四运放,是输出的内部上拉电压,与lm393不同。容易混淆的。

网友:
好  今天的分贾光了

网友:
不是可以通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