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80双显卡花屏,但是外接正常

楼主(2015-12-12):
B480双显卡花屏,但是外接正常,屏测试过是好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内接花屏 外接正常也说明不了什么 查下显卡 和桥吧

网友:
显卡 CPU PCH

网友:
如果是集显和独显都是装完驱动后花屏,我遇到过ACER的E1-471G,结果是CPU的问题。
注意,这个机子在BIOS可以选择集显和独显单独工作,但是不论选独显还是选集显,进系统不装驱动都没问题,装上驱动重启过程正常,到桌面就花屏,后来换CPU才好。

网友:
CPU换过,显卡和桥加行偶,不行

网友:
问题是这机子开机就花屏啊,应该是集显花屏

网友:
还是先查查显卡的条件为好

网友:
你看bios里,有双显卡切换吗?你禁掉一个试试啊

网友A:
说的笼统  不好分析 ,你什么都没做吗 ,没焊接过显卡 ,屏接口 屏 屏线 ,要不你就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笼统  不好分析 ,你什么都没做吗 ,没焊接过显卡 ,屏接口 屏 屏线 ,要不你就是 。,。。。。

焊过显卡,屏线换过新的,屏测过是好的,刷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