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重启故障修复案例

楼主(2015-12-12):
先上张图    上机测试果然  一过自检就重启 接上硬盘或优盘也一样   于是想着进BIOS看看是否也会断电  果断进bios  并未发现断电的情况   但却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12V 电压监控报警  有16V 之多

显然不正常,监控电压一般由2个电阻分压得到 。,  论坛搜索未发现有点图    IO型号NCT5535D

没办法只有逐个去测IO 附近点电阻端电压   当测到表笔

所指的那个电阻是发现电压是12V  断电跑线路发现该电阻与其下面的电阻形成分压之势 得到一个电压进入了5535D的50脚   在随后的测量发现在这一对电阻下面2个组成分压之势  来检查5V   是否正常其检测较为是5535D的51脚    经过测量5v电压检测2个电阻分别用了10K欧姆与1K欧姆  于是测量了12检测的分压电阻得知其接地端的电阻阻值也为1欧姆    忙从料板找了个10K欧电阻换上    上电   进bios 12V点压检测正常了  不在是红色报警状态
关机接上硬盘  也不再重启  看到了滚动条的界面至此维修结束     就是这个表笔 所指的那个电阻变质引起的故障

网友:
电阻变小了,电压变大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精彩分析,过硬维修技术,

网友:
一精彩分析,过硬维修技术,,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BIOS里面电压变红  偏高的   换电源解决了。。。但是原来的电源也没有坏,卖给别人大半年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
电阻为什么会变小呢

网友:
无图无点纯跑线维修,技术真TM狠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通病

网友:
怎么查找监控电压??

网友A:
电阻一般都是变大   还没见过变小的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维修几年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修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io温控系数检测,io越出越高级

网友:
遇过温控检测过高重启的,电压检测重启的还没遇到。好技术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

网友:
电阻变质所致貌似这也是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一般都是变大   还没见过变小的呢

、有碰见过会变小的。。

网友:
BIOS里面     关闭检测       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
电压监控用什么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