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GTS250显卡 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2):
一 ZOTAC GEFORCE GTS250显卡 原先是好的,放置一段时间,现在开不了机,偶尔开机有显示,也是花屏(图像基本可以看清,就是有好多雪花点)擦拭,清洁,都没能解决问题,虽然此卡年岁偏大,丢弃可惜,就烦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先谢过了。

网友A:
测量下电压有没有偏低的,,特别是显存供电,,如果正常直接加焊主芯片 不行就重值球吧,,

网友:
供电绝对正常,直接把主芯片都加焊一次?不行就重值球,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电压有没有偏低的,,特别是显存供电,,如果正常直接加焊主芯片 不行就重值球吧,,

供电绝对正常,直接把主芯片都加焊一次?不行就重值球,是啥意思?

网友:
显存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B:
直接买垃圾了。。因为楼主都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垃圾了。。因为楼主都不是搞维修的。。

是的,但我可以在这问问各位老师吗?不行我就闭嘴。

网友:
先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250发热太大,GPU虚汗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我可以在这问问各位老师吗?不行我就闭嘴。

不是搞维修的。首先维修的基础知识有没有。有知识,有专业的工具吗?电烙铁估计有。万用表也有。。热吹风这个保守估计没有吧。BGA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要自己修好。几率接近0。。当然可以当我说废话。。
本着卡已经废了。自己再折腾一下,提高下自己的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搞搞。。。

怎样修其他楼的师兄都说了。。自己动手搞搞,满足下自己,浪费下时间。。当然会有收获的。。

网友:
老爷卡了...这卡你觉得有价值的话就修吧,找专业的修,不过有可能价格会有点高,,这种卡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搞维修的。首先维修的基础知识有没有。有知识,有专业的工具吗?电烙铁估计有。万用表也有。。热吹风 ...

说得没错,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罢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吧   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