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半球投影np-m260xs+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求救

楼主(2015-12-12):
np-m260xs+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主控已经加焊了。两个风扇温度检测已经排除,灯泡温度开关,up62g处于常闭。温度设定值140不知道这个工作原理,还有其他情况会造成自动关机嘛。

网友:
现在准确是两分钟自动关机,到一分40秒左右风扇狂转几秒,再过一一会就自动关了

网友A: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温控电路,

几组温控cpu直接管控

网友A:
Cpu  的散热膏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的散热膏加点。

没用啊。没思路

网友:
换灯泡电源板无果,更换灯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