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换线还可以

楼主(2015-12-12):
一套音响,用户吵架折断了音频插头,换了一根音频线。过了几天又吵架折断了音频插头和RCA莲花插头,换一根音频线和一根RCA莲花线。都是拆开把线焊上去。

网友A:
那下次再吵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下次再吵架怎么办???

继续拆开把线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