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HP G4 板号为广达R13MB 不开机

楼主(2015-12-12):
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今天接到一以HP G4 板号为广达R13MB 的板子,故障是不开机,用电流表上电0.05不开机,初步诊断为微短,只有拆机,通电用手摸PU2 P2806的芯片发热,打开
,在观察主板发现PU2 供电处PR12坏了,是一个22区的电阻,换掉上电,又烧坏,于是不在乱搞,要想一下了,用
示波器
看17 ,13脚都是2.2电压ACIN也是的,在看开启隔离电路的VH28V到的PR52一看烧坏,换之,还是不行,还是发热,换掉PU2在装好PR12现在没有在烧了,以为好了,但接电还是一样,我就无语了,看一下PR52控制有电压没有,一看没有,果断去找VH28V是怎么回事没有过来,是经过R129 150K的,都是好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把PR54是接点我用刀切断,把R129一脚断开一边接17脚一边接R129断开一点,不短路了,电压也有了,于是上电开机,OK!!!
不开机

网友:
多谢分享,真希望配图说明

网友:
发烫是IC挂了,后面开启还有问题是这两吧

网友:
配上一点图纸,就更好了。没图纸,不知道你讲的什么东西。

网友:
我觉得发帖配个图才知道原理 没图都不知道说的那个地方

网友:
这种维修帖下次带个图 加分会很多

网友:
没图,没印象。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5-12):
这样看帖很累

网友:
没看明白,充放电短路了??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 以后大家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对笔记本的电路不是太了解正在学习中呀

网友:
没图,,,我想像力不好,无法理解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不走弯路啊

网友(2018-12-22):
没有配图,是看不明白的,要想搞明白还得先搞图纸

网友:
楼主把PQ52写成PR52了,帮你改一下

网友:
我觉得发帖应该配个图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vh28不出,一般是夹层短路,拆掉p2806 vh28对地阻值应为无穷大,只要有阻值或者直接短路一般都是夹层烧了  修过很多台这个问题

网友:
            有图的话 就更好了       可惜现在给你加不了分了

网友:
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