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100-5115cx 一体机

楼主(2015-12-12):
惠普 一体机 换CPU之后报错 以前CPU是AMD ATHLON【tm】II  170u processor   换 AMD  ATHLON 【速龙】II  X2  245 双核 开机报错  关机  求解  这CPU可以用吗  有办法解决吗  按F2 可以正常进系统 但是不按就自动关机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qq1530202157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一下BIOS试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现在主板不认U。

网友A:
何为换CPU?是升级吗?还是原来的坏了?问题说得莫名其妙。没事换它干啥?好玩吗?

网友:
原来是低电压的 CPU 吧        我试过一台 换 240 温度有点高       最后换了个  180   还行

网友B:
刷BIOS可以,处理好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BIOS可以,处理好散热

你怎么知道刷BIOS可以?难道厂家针对此类CPU的支持专门做了BIOS升级?像这种一体机我估计厂家不会为了用户升级CPU而去专门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刷BIOS可以?难道厂家针对此类CPU的支持专门做了BIOS升级?

我试过类似的不是HP,刷好过,备份好BIOS 可以刷不同牌子的同芯片组主板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为换CPU?是升级吗?还是原来的坏了?问题说得莫名其妙。没事换它干啥?好玩吗?

升级阿 以前的太卡了单核的

网友:
我表示还没试过,等结果

网友:
BIOS那里有的下载

网友C:
不支持的CPU,刷bios,既然能亮机,还不支持。。。。。有点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的CPU,刷bios,既然能亮机,还不支持。。。。。有点逗

按F2进启动项 选择硬盘可以进系  统   但是每次开机都回出现这个 然后自动关机  你知道这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何为换CPU?是升级吗?还是原来的坏了?问题说得莫名其妙。没事换它干啥?好玩吗?

官网下载的  要W7系统吗  我XP刷了  死机 让后重启黑屏了  让后把BIOS拿下来 在论坛下了个BIOS  刷了以后 出现有点 亮线  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的  要W7系统吗  我XP刷了  死机 让后重启黑屏了  让后把BIOS拿下来 在论坛下了个BIOS  刷了以后 ...

里面也有XP下的BIOS,你不用,怪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里面也有XP下的BIOS,你不用,怪谁呢。

.....- -   有吗  我好像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也有XP下的BIOS,你不用,怪谁呢。

好吧 真的有 怪我  眼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也有XP下的BIOS,你不用,怪谁呢。

但是XP好像没有BIOS下载  要我装W7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 -   有吗  我好像没看到

确实没有XP下的升级BIOS,应该在WIN7下才能在系统中升级。编程器刷就一样了。

网友:
升级下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提取的1M bios文件,可以直接编程器刷。

这个是普通的 还是 刷完以后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提取的1M bios文件,可以直接编程器刷。

升级完以后还是没用  开机还是有 按启动项选择硬盘可以进系统 但是不按就自动关机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提取的1M bios文件,可以直接编程器刷。

我查了 好像主板最高热设计功耗(TDP)是25W  CPU是65W的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