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 USB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问题

楼主(2015-12-12):
今天接到一台V490U笔记,客户说W8改W7后USB不能用提示错误(我自己也重新装过一次系统还是不行),我看了下 全板只有2个USB3.0接口,试了下有一个接口是好的,另一个只要有USB设备插入就会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而且在将USBS设备拆入那个号的接口也用不了。
拆机量了下两个USB接口的各个脚对地值,都在正常范围。

对照图纸测得两个USB电压都有5.1V输出 ,就算把USB设备拆入坏的USB口电压也是没变没被拉低!
USB_OC0#:3.3V,USB_ON#:3.3V(不是低电平开启吗,怎么高电平也能有电压输出呀????),
想问下如果我把U53去掉,有没有影响 ?
求解是那里坏了,桥吗?

补充内容 (2015-12-13 14:28):
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A:
USB_ON#:3.3V(不是低电平开启吗,怎么高电平也能有电压输出呀??  发现了这个故障点为何不差下 ……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ON#:3.3V(不是低电平开启吗,怎么高电平也能有电压输出呀??  发现了这个故障点为何不差下 ……

为什么USB_ON# 3.3V 两个芯片还是输出了5V呀?感觉没错一样。。

网友:
系统做过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对比量下oc信号吧

网友:
i这个为此接口过流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两个接口的OC信号是相连的

网友:
多半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求解决方法   大神

网友:
W8用着没问题,改W7才会,个人觉得跟主板没啥关系

网友:
usb到桥的反馈查查啊

网友:
从桥的USB模块找个空的数据时间,把他改成2.0的,能用就好了

网友:
楼主  修好没。给下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老机器经常遇到,好像是桥问题

网友:
我只想问 装回WIN8  USB是否正常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会是BIOS设置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