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不开机

楼主(2015-12-12):
联想E46A不开机,检测结果是15V只有4.5V。将PR208断开,PD18 2脚有15V,PR208后端有3.3V。将之后的所有上拉电阻断开还是有3.3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那里来的了,有人遇到过吗?

可能是板层有问题,现在全用线连接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A:
断开 PR208  15V可以产生
重点查15V去处  逐一排除下

网友:
后继有短路,,,拆一个   打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 PR208  15V可以产生
重点查15V去处  逐一排除下

请你把上面的看完,所有上拉电阻都断开了。也就是15V连的所有电阻都断开了的。

网友:
估计又是那个二级转换电压的管子不良了

网友:
这真有点迷糊了

网友C:
难道是板层串电压了

网友D:
按版主说的一步步排除吧,最坏也就是漏电,还是可以飞线修好的,如果能找到,那更恭喜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板层串电压了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版主说的一步步排除吧,最坏也就是漏电,还是可以飞线修好的,如果能找到,那更恭喜你

是的,如果找不到,还真的只有走几根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板层串电压了

有可能是这样的哟!所有电阻都断开了,不应该有电压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把上面的看完,所有上拉电阻都断开了。也就是15V连的所有电阻都断开了的。

确认所有的都断开了 ?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可能是板层有问题。现在全用线连接的,能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