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时间不准

楼主(2015-12-12):
5c时间不能校准,联网不行,手工也不行
怀疑时钟问题,换一个24k晶振后还不好,
测晶振y2后端有电压,但前段无压。

打阻值,阻值一段有一段没有。后来取下测无阻值。
PCB显示电源内部链接,风枪吹下u7看到板上有掉点的。
飞线后又看到旁边的一个点脱落,在飞线。
重装电源OK

网友A:
掉的是P1和N1这两个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的是P1和N1这两个点吗

对,应该是振掉的,原先摔过

网友:
晶振掉点?

网友:
修iphone需要手工好

网友:
刷过才会掉电的

网友:
手机最近甩过,一般要多问问客户囊省好多时间

网友:
这个是必要的,只能练

网友:
刚来的 LZ这个U是带暂存的

网友:
飞线技术还不错,

网友:
学习路过打酱油的干活

网友:
楼主焊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