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1219T 从耳机孔一路烧到主板,捡到个好啃得骨头。

楼主(2015-12-12):
电脑刚来的时候客户说不触发 心中暗喜这电脑不是有三个电容的通病吗,接上电流表上到0.6掉电不触发,心想难道是进水了? 把盖子拆开发现电池和硬盘都没有,于是问客户在别的地方修过吗,客户说在小区附近的维修店搞过(想着还是个二修机,拆开看运气咯)。突然眼睛瞟到硬盘下面黑黑的是什么,揭开一开 我擦都烧成这样了 抱着拆开修修看的态度,让客户先扔在这。 迅速拆机打开B壳一看就傻眼了 这烧的也忒厉害了。(具体啥原因我也不清楚,是从耳机孔烧的,来个大神给解释解释呗)想着先看主板有没有大问题把,主板干干净净除了灰尘啥也没动过 连胶带都没揭下来,上家可能看到烧的这么严重不想修了,反正也不忙瞎鼓捣呗 。接上电流表故障依旧。直接摸到EC烫手(这个本子挺难拆 线有时候还容易插不好 也懒得拆下裸板测)直接干下来EC,找了个旧EC植上去 这种EC还真是少见 找了半天钢网,凉机 插电 电流嗖嗖嗖往上蹦 插屏亮机。还得订小板 排线 喇叭。啰啰嗦嗦半天也没啥技术含量。准备明年去实地学习啊(还没出过远门,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带上亮机图

网友:
只是换个EC?

网友A:
这EC我感觉不是很好换 你是上BGA 的吗

网友:
还有一个5V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我感觉不是很好换 你是上BGA 的吗

没上BGA 直接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B:
首先回答  第一从耳机孔烧的   个人怀疑 是本子的主人看影片的时候来了发精准射击!(开玩笑的)第二这个种BGA封装的EC  楼主用风枪焊接  足以证明焊工过硬啊   第三明年你去【迅维】毕业之后  维修界 必将又降一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回答  第一从耳机孔烧的   个人怀疑 是本子的主人看影片的时候来了发精准射击!(开玩笑的)第二这个种 ...

借师兄吉言,以后还得请您多指教指教

网友C:
现在我手里也有这个板子 还没时间修

网友D:
微型桥风枪还是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型桥风枪还是可以换的。

我们的风枪是 850的,微型风枪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手里也有这个板子 还没时间修

这个板子好多就放放电,换换电容就好了,别的问题还没修到过

网友E:
都是风枪吹EC  一个小芯片还上什么BGA

网友F:
机器修亮后,得检测各种外设功能,尤其是声音,修复不了就用外接的

网友G:
声卡什么功能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风枪吹EC  一个小芯片还上什么BGA

注意点温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修亮后,得检测各种外设功能,尤其是声音,修复不了就用外接的

他这个烧了 直接订了两个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声卡什么功能都正常吗

声卡 都在硬盘下面的那个小板上,订了还没到货

网友H:
这机器拆机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拆机都费劲

线特别容易插不好

网友I:
只要不放弃有时候还是能碰到好搞的,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不放弃有时候还是能碰到好搞的,运气好啊

对啊   幸好南桥没事

网友J:
SONY一直修的很少, 对它也没兴趣修。

网友K:
还没换过BGA这种封装 这种EC用多大的锡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SONY一直修的很少, 对它也没兴趣修。

配件还贵,还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换过BGA这种封装 这种EC用多大的锡珠呢

我找了半天钢网,有个一模一样的  0.45的锡珠。运气不错

网友L:
看图片烧的好严重的样子,,原来换的也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图片烧的好严重的样子,,原来换的也不多啊

烧了两个小板 一条排线  一个EC 一个保险

网友M:
烧成这样,问题才这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烧成这样,问题才这么点

运气大爆发啊,还有一块板载CPU,CPU供电短路 19V直接把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