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显示器亮几秒黑屏 大神求助啊!!!!!!!

楼主(2015-12-12):
屏幕两三秒 然后画面不稳定黑屏,电源灯蓝色一闪一闪的  正常情况是蓝灯一直亮,无信号是黄灯一直亮。自己没事拆开看看,电源板无电容鼓包,两组灯管,全部断开逐个通电,一组颜色正常一闪黑屏,二组颜色发红一闪黑屏,然后更换供电口,一组、二组显示同上,问一下这种情况好判断是电源板还是灯管的问题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屏幕不是完全黑屏  用强光照射能看见屏幕显示  很暗

网友A:
你是维修工还是用户?

网友:
用外接灯管测试下。。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维修工还是用户?

我不是维修的

网友:
很大的几率是灯管问题

网友:
更换接口后同一组灯管发红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B:
更换接口同一组灯管发红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lz不是做维修的 去维修店改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接口同一组灯管发红就是灯管问题

单组灯管通电一亮黑屏  是保护了吗????

网友C:
绝对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就是了,不是直播吃屎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一下吧。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网友D:
电容没坏不代表电源板没问题

网友:
灯管是肯定坏了,先换没错。   楼主不会是拨下一组灯管开机,再拨另一组开机试的吧?

听起来楼主没有灯管,这样测试一路灯管没接,自然会闪屏。

网友E:
很好,大家加油,估计楼主在折腾一会故障就该扩大了。找个维修的地方修吧。这些检测的东西要配齐了,差不多也可以开业了

网友:
以上问题可以百分百定下来是灯管的事。

网友:
因该是灯管问题啊!楼主不是维修工的话可以拿到维修店里去!

网友:
发红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高压或灯管吧

网友:
听上去像是灯管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就是了,不是直播吃屎

我换了新灯管 两组全换了 还是不行 一闪黑屏 难道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灯管换新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没坏不代表电源板没问题

恩是的 换了也不可以 准备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大家加油,估计楼主在折腾一会故障就该扩大了。找个维修的地方修吧。这些检测的东西要配齐了,差不多 ...

网友:
非要自己修的话在迅维报个远程吧,学下显示器维修,黑屏可不单单是灯光的问题,其他的地方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再检查一下灯管吧,可能灯管漏电了

网友:
高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