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内存供电大短烧穿内存供电上管屡烧事件

楼主(2015-12-12):
        修到一台联想V460机器客户说开不了机,拿过来我上电看一下电流一下上到电流表极限明显的大短心想这是要秒杀的节奏于是准备好烧机线美滋滋的拆机了,拆完之后表情瞬间僵持住了,要烧机线有何用啊短路太明显了内存供电处已经烧黑。
       我也就只能默默的打了一个洞把短路的地方干掉飞了一个19V过去看看行不行咯, 我的运气看来还是不错的上电之后就亮机了。
        机器就开了一下又不行了,没那么简单啊。直奔内存供电模块因为上管的焊盘烧掉了一点我没有用原装的QFN封装的MOS管换了一个8脚的上去不知道是不是功率不足就换了一个QFN封装的上电又可以了,上电我摸了一下上管表示巨烫啊量了一下内存供电电压1.5V算正常吧,上管发烫表示后级电流过流或者电压不够或偏高这样子吧, 把那个家伙换成330的还是没有什么用于是我就去查反馈电路
       万用表蜂鸣档刷了一下这里 一点接触不良电阻虚焊了,烙铁加焊一下好吧上电试机MOS管不在发烫装机进系统依然稳定的运行着此机修复。。。。

统领三界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398625933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电阻虚焊都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虚焊都找出来了

接触不好加焊一下!!!

网友B:
非常不错 加分鼓励发帖哦

网友C:
电阻虚汗会导致上官发烫,不太理解,是应为反馈没送到导致输出错误的电流么

网友:
下次回复注意语言 不要灌水啊

网友D:
小陈,这分越来越值钱了,只能加两分

网友E:
值得加分,很心细的维修功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 加分鼓励发帖哦

谢谢版主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虚汗会导致上官发烫,不太理解,是应为反馈没送到导致输出错误的电流么

芯片接到的反馈信息不正常所以驱动上管的波形也不正常就烧上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陈,这分越来越值钱了,只能加两分

胖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值得加分,很心细的维修功底不错

还是运气比较好没有烧到信号线!!

网友:
这么能修啊 都烧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虚焊都找出来了

飞的线是不是太粗了点呢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要是能把驱动芯片的图也发下就容易看点

网友:
可能是烧糊而影响的

网友:
那个电阻是100欧的吗楼主,有点迷惑,电阻虚焊引起后级负载电流过大,因为连接的一瞬间有电涌,还是电阻虚焊引起反馈信号不正常导致控制调幅不正常,新人很迷惑

网友:
楼主很给力

398625933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以前遇到神州一款机器  老烧cpu上管  当时没整好,现象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但是反馈我查了没问题,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