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关机重启

楼主(2015-12-12):
         这是收回来的机子,故障时关机就重启,关不了机。 今天没事干,拿出来修,首先进pe试了一下关机,不行,意料之中   !      然后就把主板拆出来,放电短接还是不行,刷了BIOS,故障依旧,折腾了好久,决定换ec试一下,换完进pe试机,还是重启。BIOS刷过  ec也换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cpu也换了),无奈之下只有换个pch试一下了,nnd换完pch还是一样,咋搞!!       上【迅维】看了一下   ,很多人刷pch 都完美解决了,为毛我运气那么差!!!!  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帖子,前辈yangleiasm有修到过这种关机重启的,照着测了一下网卡28脚为低。不正常,  PCIE_WAKE#  正常为高。  果断拆掉网卡芯片。 进pe关了一下机不再重启了 然后从料板拆网卡芯片换上去 这里此机修复。感谢论坛兄弟维修经验。最后总结此机是PCIE_WAKE#这个网络唤醒信号被拉低导致关不了机。估计是通病了!没什么技术!

网友A:
这个WAKE是网络唤醒。它会造成关机自动开机。

网友B:
这个早知道啦, 你走了很多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WAKE是网络唤醒。它会造成关机自动开机。

版主的回复真是一针见血。学习了~

网友:
真腻害啊~早就听说这个网络唤醒只是一直没遇到过

网友C:
非常不错 加分鼓励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知道啦, 你走了很多弯路啊

恩。还好绕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WAKE是网络唤醒。它会造成关机自动开机。

是的,没想到这个信号坏了,三板斧呵呵

网友:
我碰到的一台G41主板,是换桥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 加分鼓励多发帖

谢谢加分了

网友D:
加分鼓励   B460 这个板子 目前还没修好一块 都是些 JB 问题

网友:
这个信号在不同产生产主板故障为通病,网卞唤醒信号电平拉低或阻值小会引起,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这个机器换了PCH关不了机,刷BIOS好了,但那个BIOS比较特别

网友:
在迅维实地学习时,老师都说过,凡是关机变重启首先拆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鼓励   B460 这个板子 目前还没修好一块 都是些 JB 问题

恩。这板好多问题,不好搞

网友:
哎,遇到过一次,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这种机先就得杀网卡芯片,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这机子收来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