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断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12):
技嘉 不断掉电重启   在没掉电之前测得电压都正常   PCI复位都正常了   但还是不断掉电重启  blos刷过   cpu换过   请问下高手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故障   论坛这类故障是挺多的   但方法都试过了   行不通

网友:
这板多数是CPU坐子虚了就会不断重启,见多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没有修好。最后变料板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P55的,是CPU座虚焊造成。

网友:
修到过为座vttpwmgd信号小三极管mos管不良,

网友A:
细看主板,黑黑的灰尘,似乎有可能导致某处漏电,导致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看主板,黑黑的灰尘,似乎有可能导致某处漏电,导致重启

比较干净吧
阴影估计是拍照的效果吧

网友:
技嘉P43几款主板都是维修们的头疼的主板

网友:
技嘉的bios坏得多  没cpu供电刷bios居然可以显示

网友:
我以为你把问题解决了拿出来分享了

网友:
这板子IT8268容易坏

网友:
其他一些小供电有木有,4系列还好,我比较烦5系列以上的,大都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修复率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