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使用常识

楼主(2015-12-12):
                               笔记本使用常识
屏幕
液晶屏受到外力碰击·挤压等易碎!电脑放在包包时,屏幕侧不要放硬东西!!
电源
电脑关机时,应该拔掉电源与插座的接头!长期充电容易损坏电源!
电池
在不接同电源使用电池时,不可以将电池电量放完!!这样容易损坏电池和电源管理芯片,最终导致电池无法充电或电源芯片的烧毁!!!
光驱
在不使用光驱时,光驱内请不要放入光碟!光驱长时间在旋转容易坏!
散热
1. 在不使用笔记本时,尽量关机!请勿采用待机!!待机机器也在工作!!!
2. 散热口请不要被其他物体挡住,影响散热!(注:冬天请不要放在棉被上面)
3. 风扇定时清理,一般为半年清理一次为宜!
温度
1. 显卡温度在95度以下,都没有问题!
2. CPU温度在105度以上,导致关机为,不正常!105度以下,不死机均为正常!!!
系统
我们的笔记本系统都有做好备份,系统有问题:开机,点按F11!!!自动还原系统!!!!
硬盘
开机状态下,请不要移动笔记本!特别是在外带出时,切记:关机断电!!!!
2.注意Fn功能键的妙用!比如Fn+方向键下(一般都有小太阳的键)就可以调节亮度!
3.看机器配置可以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 就可以看见机器的cpu和内存等等
4.看显卡配置可以在桌面空白处右键单击-属性-设置-高级-适配器  可以看见是什么显卡显存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