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速度优化

楼主(2015-12-12):
让你的电脑快速如飞
想让你的电脑得心应手吗?那就请你这样做,至少会让你的电脑的速度得到很大的改观!
先看一下电脑的系统资源是多少,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性能,看一下系统资源是多少,一般应该达到95%左右还差不多。
  1、电脑桌面上的东西越少越好,我的电脑桌面上就只有我的电脑回收站。东西多了占系统资源。虽然在桌面上方便些,但是是要付出占用系统资源和牺牲速度的代价。解决办法是,将桌面上快捷方式都删了,因为在开始菜单和程序栏里都有。将不是快捷方式的其他文件都移到D盘或E盘,不要放在C盘。C盘只放WINDOWS的文件和一些程序安装必须安装在C盘的,其他一律不要放在C盘,放在D盘或E盘。
  2、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性能,单击左面文件系统,有一个此计算机的主要用途(T选项,下拉那个箭头,将台式机改为网络服务器,然后确定。再选择右面的虚拟内存,选择用户自己指定虚拟内存设置(M,然后将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改为你电脑内存的数值乘以2,比如是128兆内存,则设置为256,然后确定,不用理会显示的提示,确定以后需要重新启动。
  3、 打开我的电脑,打开C盘,有一个Windows文件夹,打开它,找到一个Temp文件夹,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删除,(需要事先关闭其他应用程序)。在Temp文件夹旁边有个Temporary Internet Files文件夹,打开,把里面的内容全部删除。一定注意啊,Temp文件夹Temporary Internet Files文件夹不要也删了,是删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东西。切记!!!这样的操作最好一个月进行一次。
  4、将电脑屏幕最下面的一行东西,只留下杀毒软件的实时监控图标和最左面的开始,其他的全部删除,因为占系统资源,而且有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即使用的在开始菜单里也全有。可以将最常用的软件的快捷方式添加在开始菜单,将次常用的添加在程序菜单。
  5、将桌面墙纸和屏幕保护程序都设置为.
  6、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维护向导,选择修改我的维护设置或安排确定,再选择自定义,下一步,自定义,再下一步,出现一个对话框更加快速地启动Windows,将里面的对勾全部取消啊,这是开机时启动的程序,有的根本不用的,如果用再启动也很快的。然后下一步,选择再下一步,再选,再下一步,还是,然后完成OK
   7、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扫描程序,选中上面的自动修复错误然后开始,很快就修复完毕,把你所有的硬盘CDEF都修复一遍,然后关闭退出。
  8、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下拉菜单中选择所有的硬盘然后确定,然后你就等着吧,可以去休息一会了,呵呵。如果以前从来没有运行过这个程序的话,而且你的硬盘很大,那么可能得1个小时多的时间(如果觉得时间长,可以停下来,分几次以后再运行也可以)。这个程序以后应该1个月左右运行一次,第二次以后运行时间就短多了。
  经过这样的保养,你的电脑是不是恢复了刚买时候的速度?甚至更快了,呵呵!然后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性能,看一下系统资源是多少,达到95%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