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2-12):
如题,有时触发几秒钟就掉电,有时触发跑到2A扬声器滴一下就掉电了,显示器还没来得及显示。这些板是客户返修回来的,上次是拿了20几片来修的,大多数是换电源管理芯片好的(电源管理芯片是新的)。我把其中一片的内存供电IC和桥供电IC APW7120都换了,还是会不定时掉电。大神,维友们帮帮忙啊,指点指点啊。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大神,维友们!!!

网友:
就没有大神修过这种故障的吗?

网友:
哪位大神修过触发掉电的故障啊?

网友:
指点指点下啊  小弟在线等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吧

网友A:
BIOS也会导致开机掉电吗?而且是不定时掉电啊 大神

网友B:
开关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B:
华硕的主板最爱坏822了

网友C:
掉电·后可不可以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就是PWRBATN那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PWRBATN信号在哪里查啊?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可不可以再触发

可以触发 就是触发过会就掉电 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 不定时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最爱坏822了

那是哪部分的822啊?是822排阻还是电阻啊?客户拿回来返修的这些主板上的822排阻都是大号的,找不到一个小号的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开机排针和重启排针都有3.3V啊 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触发 就是触发过会就掉电 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 不定时啊 大神

温控电阻看看,换个普通电阻看还掉电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温控电阻看看,换个普通电阻看还掉电不

温控电阻是哪个啊?大神 在哪部分的啊?

网友D:
你逛论坛那么久了没看到过哪些帖子吗,。开机掉电直接换掉IO旁边的822 M2N61的开机掉电看下CPU跟桥之间的有个822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逛论坛那么久了没看到过哪些帖子吗,。开机掉电直接换掉IO旁边的822 M2N61的开机掉电看下CPU跟桥 ...

美女大神,是不定时掉电啊 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啊。“ M2N61的开机掉电看下CPU跟桥之间的有个822换掉”你说的是桥供电旁边的那个822排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美女大神,是不定时掉电啊 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啊。“ M2N61的开机掉电看下CPU跟桥之间的有个822换掉” ...

不是  是桥发给CPU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阻是哪个啊?大神 在哪部分的啊?

在cpu背面,或者周围,具体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  是桥发给CPU的信号

那要怎么查啊?美女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阻是哪个啊?大神 在哪部分的啊?

大神,温控电阻是什么样的啊?找不到啊

网友:
各位大神,维友们。有了新的发现了 不装CPU不会掉电(换个CPU还是会掉电),是CPU座子虚焊了吗?CPU座子要怎么加焊啊 温度要控制在多少度啊?谢谢

网友E:
要先区分是掉电关机还是掉电重启,如果掉电关机,进BIOS看下温度监控,没问题就注意下开关针的电压,看掉电的时候有无波动。如果是跑2A掉电重启的话那就得注意下复位针电压、复位信号、PG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OS也会导致开机掉电吗?而且是不定时掉电啊 大神

楼上叫你先刷BIOS看看,要是不行就找其他问题,。这个板子掉电应该在 桥跟CPU之间有个103 跟822排阻,吧822给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叫你先刷BIOS看看,要是不行就找其他问题,。这个板子掉电应该在 桥跟CPU之间有个103 跟822 ...

BIOS会导致掉电?桥和CPU之间只有个472和822  CPU上方有个103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先区分是掉电关机还是掉电重启,如果掉电关机,进BIOS看下温度监控,没问题就注意下开关针的电压,看掉电 ...

是掉电关机,有是时间长有时时间短,现在是一触发几秒钟就掉电了,再开还是一样。不装CPU就不会掉电,换个CPU装上去还是会掉电。版主,是CPU座子虚焊吗?CPU座子要怎么加焊啊?加焊的温度要控制在多少度啊?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先区分是掉电关机还是掉电重启,如果掉电关机,进BIOS看下温度监控,没问题就注意下开关针的电压,看掉电 ...

版主,掉电的时候开关排针还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叫你先刷BIOS看看,要是不行就找其他问题,。这个板子掉电应该在 桥跟CPU之间有个103 跟822 ...

换了还是会掉电啊  美女大神

网友:
桥也加焊了 CPU也换过了 822也换过都不行

网友:
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
各位大神,维友们帮帮忙啊  小弟在线等啊 急啊

网友F:
822,电阻容易坏,但也不决对。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822,电阻容易坏,但也不决对。不要轻易动桥。

那是哪个822啊?谢谢大神!!!

网友G:
这种不定时断电的确不好修,我也有几块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不定时断电的确不好修,我也有几块没修好

你的也是这个板?

网友:
映泰A780G M2+ SE 跑EE d0 d1(档在EE次数比较多有时会跑d0d1然后又跳回EE)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