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特尔主板管理引擎固件怎样更新

楼主(2015-12-13):
主板DH61WW,按照官网更新BIOS到0048版本,但没有更新主板管理引擎固件到8.X,之后更新0099版本就杯具了,不能启动系统,网卡地址无。求助大神

网友:
再刷回原来版本不行吗?

网友A:
把BIOS芯片取下来 用编程器刷   你是用dos来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BIOS芯片取下来 用编程器刷   你是用dos来刷的吗

不行的,要先刷未初始化过的bios,让它自动更新里面的me固件,再升级到最新就行了.英特尔就是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要先刷未初始化过的bios,让它自动更新里面的me固件,再升级到最新就行了.英特尔就是操蛋

对BIOS这一块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