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lus 不支持此配件

楼主(2015-12-13):
各位高手,苹果6plus充电显示不支持此配件,换原装数据线充电器,尾插,电池都不能解决,,吹风加热主板可以充电,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usb管理有问题了,需要维修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管理有问题了,需要维修主板

会不会是虚焊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虚焊了呢

虚汗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基本上从5代开始,出现不支持此配件的都是USB芯片的问题,更换一个,6代的很简单

网友:
好,修好一台

网友:
6P的比较多USB芯片问题是吧

网友:
是usb控制管坏了

网友:
这个通病啦,USB控制器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
5S ;6 ;6P 的USB 管理芯片是可以相互代用的 。直接更换即可!

网友(2016-01-19):
U2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USB你查看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2016-02-20):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

成都维修技术员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上个实物图指点一下:

网友:
U2问题 更换解决

网友:
应该还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的是一根线可以一根线提示不支持,那我的手机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换个usB芯片会修好

网友:
USB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主板芯片有损坏

网友:
把  U1700换掉就可以啦

网友:
u2,大家都这样说了

网友:
这个好解决这个不是问题呀

网友(2019-09-17):
不支持此配件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49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