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开机白苹果。充电有反应。

楼主(2015-12-13):
大神。4s u18_rf基带供电管掉了。焊焊不上。听说可以短接。不知道道方法。跪求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具体位置在这里。看论坛说可以短接。不知道方法。求助求助。

网友:
废了老半天劲找到电路图。还是不知道怎么短接。高人。跪求方法。

网友A:
你是修电脑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修电脑的么

还好吧。业余爱好。这个怎么接

网友:
貌似这个是不能短接的吧,用风枪吹上去吧

网友:
基带工作维持芯片,不知道可以短不

网友:
供电管好像是Q3

网友:
不能短接,只能更换芯片

网友:
这个真的不鞥短接啊

网友:
不要短接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非要短接试下的话,把第二脚和第4脚连起来试试看

网友:
短接2脚和4脚试下

网友:
看图纸是4脚和6脚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