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板号NM-A151不开机,放电又能开机求助大神

楼主(2015-12-13):
想E440板号NM-A151不开机,把BIOS电池放电又能开机,开机一会儿关机后把它放一会儿再开又开不了,放电又可以开。电池有电,rtc电路没查出异常,看到论坛上很多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搞定过。这机又找不到图纸

网友:
测测放电前后rtcrst和晶振电压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黑胶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rtc回路应该查下的

网友:
今晚刚看了  论坛大侠发的帖子  要换桥的

网友:
桥试什么型号 一定几率属于桥

网友:
我这有个用电池能加电,电流有跳变,感觉不过内存,关机再开就是红灯亮,电流0.2 ,风扇不转

网友:
遇到同样机器同故障 楼主修好没 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管不管用?我现在也有一台E440本子,有时不触发,不想换南桥,请问加焊这黑胶的南桥能管多久?

网友:
这个桥坏了是通病

网友:
你如确认RTC电路没问题  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最后还是换桥搞定,多谢各位

网友:
南桥RTC模块坏了,要环桥

网友(2016-01-26):
这个南桥很难换好

网友:
这个可能是桥的问题,换下试试,应该能有惊喜

网友(2016-03-09):
有结果了发表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