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的机子,V星7309 V1奇迹般的发生了问题,哈

楼主(2015-12-13):
主板:V星MS-7309 VER1
故障:关机下LED等常亮1分钟后缓慢熄灭(时间大概为3分钟),无法开机,等待LED完全熄灭,开机正常。
此主板开机条件三大参与为:南桥  IO  V星MS-6
麻烦老师们请看下图片注释,谢谢。
47脚开机时应为低电平有效。个人认为起电压检测。
麻烦老师们告诉下47脚与48脚为MS-6芯片起什么作用,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表格:48脚对内存供电
此板只要关机下LED完全熄灭才可开机。

网友:
求老师速度来说明,谢谢。

网友A:
台板修的较少,从普通的思路来说,这是关机关不完全,在关机后灯未灭前检测下主板上的电压存在情况,向前推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板修的较少,从普通的思路来说,这是关机关不完全,在关机后灯未灭前检测下主板上的电压存在情况,向前推 ...

谢谢老师的指点,感谢。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能发帖说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能发帖说下不

只要测试下两个三极管本身与芯片直接的芯片引脚这条就可以了,我这个是电阻变质了。

网友:
查一下电容放电回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