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2CWA 拆机与维修加程序 开机闪一下

楼主(2015-12-13):
收到一台LG E1942CWA显示器 开机闪一下  估计高压问题 拆机 拆的好痛苦 结果发下就一个螺丝 直接撬开就行了 那个底座白撬了

板子特写

一体板 本想点点屏 可惜口不一样 估计也不是屏的事 上电量量也正常
高压开机40V左右 然后掉到19V  本想换个APW试试 没有 就换个MOS管试试 结果好了
顺便附上程序

网友:
很有帮助!

网友:
那次也遇到一个,,当三星拆了,,把屏都拆出来了。。。。。

网友:
lg的做工还是很垃圾的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处理  lg  电源板换完电容  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我修一台21的,换主芯片,

网友:
有的是LED接口松动

网友:
跟三星的拆法一样的啊

网友:
一体板怪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