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更换通病NEC大电容。

楼主(2015-12-13):
很多新手童鞋在论坛经常看到
关于NEC大电容的通病,
知道看到这种电容要先更换掉
它容易造成CPU供电不稳定,或者不定时掉电
等情况

但是作为小小白却很少去实际操作更换它
外加背面就是CPU座,更是危险不敢上手

今天我用多图给小小白讲解如何更换大电容

更换大电容只需要两个设备
1:烙铁
2:斜口钳
注意事项:首先看好电容四周有没有
                小电容电阻,有的话一定好注意
                 不可弄掉
                以下整个过程不需要用力的
                用力可能会损坏主板

用斜口钳从这个方向侧面剪下去

此时电容外盖被打开

继续从那个方向减下去

第二层也去除

换个方向剪下去

最后一层也被去掉
但是此时焊盘中间还有残余

用斜口钳继续清理焊盘的残余,
注意手法
要用钳子把金属卷起来,
而不是拉起来,直接拉起来的
后果就是焊盘脱落,
最后这一点一定要慢慢来,

然后用烙铁加锡
托好焊盘

将电容焊接上去就可以
(一般改4-6个330钽电容
我这里一时找不到330电容,
使用了四个470电容代替)
注意区分正负极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那一个焊盘接地
就可以知道那个是正极)
我这个四条焊盘,两边是+ 中间是 -
区分好钽电容的正负极,带点白边的正极

网友:
非常适合新手教学

网友:
470的不好找一般用4个330就可以了

网友:
跟我一样换法。。。一模一样。就是最后一层金属片我是用戒刀给分开的。钳子不行。。。

网友A:
拆的手法基本差不多,焊的时候一般我把中间的地刮开一点把电容放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手法基本差不多,焊的时候一般我把中间的地刮开一点把电容放平整。

那是为了放6个330进去的时候

网友:
看的清楚    说的明白    不错

网友:
用尖嘴钳对付主板,还是真是很少见呢,我一般就只用烙铁慢慢把NEC大电容焊下来。。。。。。这个安全

网友:
原来这么搞的,NB ,NB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

网友B:
钳子大 了 用刀片

网友:
牛b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C:
我一般把最后一层留着,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把最后一层留着,不影响.

最后一层怎么能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钳子大 了 用刀片

刀片易伤板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最后一层底线留着 焊上锡 当地线用

网友:
大电容换其实说白了就是2点。1:加6个330电容,2 正负极搞对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版主的贴也灌水,警告

网友:
你的这个大剪钳用来剪大电容好霸气

网友:
用斜口钳容易弄坏主板吧?

网友:
非常好,总是看师傅修呢,下载看看那了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六个330  不过三星 东芝的老机器有 不过我都是用很平的一字螺丝刀产 相当爽啊

网友D:
说实话,焊的不怎么好看

网友E:
我每次都用bga取啊  你们干嘛不用bga呢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使劲吹 然后用烙铁翘

网友:
我一般这样焊

网友F:
也可以用热风枪把它吹下来吧,我最开始是在焊台上拆的,换一个大电容上去,后来买到大电容是坏了,就用小电容代替,用热风枪吹掉就好了,也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这是目前见过教程最完整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用热风枪把它吹下来吧,我最开始是在焊台上拆的,换一个大电容上去,后来买到大电容是坏了,就用小电 ...

风枪味道太大,说不定有毒。。。

网友:
嗯 焊好很好看,我这里时间就是第一,都没时间去上6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每次都用bga取啊  你们干嘛不用bga呢

那也是可以用BGA上的,一样的道理,这种省事省力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焊的不怎么好看

不忙的时候你才有时间去焊好看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热风枪把它干下来的,成功率也蛮高的

网友H:
长见识了,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换。

网友:
这大电容一直是给维修人送大洋的,再换个原样的上去,下次还有的赚。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用风枪吹下来,用斜口钳的没搞过,那个电容是多大呀

网友:
我一般用330六个

网友:
手法老成,一看就知道经验丰富,换得多就没什么,新手是不错的教程。

网友:
还记得我第一次换那大电容  850一顿吹 也没吹下来 哈哈

网友:
下次 试试这样换,我都是用烙铁加热直接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也是可以用BGA上的,一样的道理,这种省事省力省钱

大电容的背面是CPU座子,小心虚焊.

网友:
很喜欢撬这个电容。

网友I:
今天也遇见一台 没有330的了用了4个220的 不知道稳定不 反正目前没有出现CPU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2016-12-02):
引用 网友I:
今天也遇见一台 没有330的了用了4个220的 不知道稳定不 反正目前没有出现CPU供电不足的问题

建议使用6个330 4的话容易出现不稳定

网友J:
不错,我也是新手,, 刚不久弄过一台 。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我也是新手,, 刚不久弄过一台 。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K:
学习了,一般都是用烙铁焊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一般都是用烙铁焊下来的

烙铁自己取得话,很费力,我也是使用钳子弄破后,在焊下来边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刀片一层层剥,,没有楼主那么暴力。。。不过楼主这个方法貌似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长见识了,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换。

我一般是6个330还保险 4个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L(2017-02-28):
楼主那一下剪下去,是剪坏了的意思么,呵呵,小白不懂,问错误怪。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那一下剪下去,是剪坏了的意思么,呵呵,小白不懂,问错误怪。

是先把这个nec大电容剪碎了,然后再安装上4个或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17-03-30):
好文 受教了

网友M:
是先把这个nec大电容剪碎了,然后再安装上4个或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先把这个nec大电容剪碎了,然后再安装上4个或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

聊解了 謝謝您

网友:
不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再发帖提问,大家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N:
用风枪 不能吹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风枪 不能吹下来吗

可以,但是味道刺鼻,风枪温度不太好的话 还容易弄坏背面的座子

网友:
厉害了我的歌

网友:
一直都不是很懂,看了终于明白一点了

网友(2017-05-06):
我一般用小铲子平着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