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不触发

楼主(2015-12-13):
接到一台联想C305插上电按开关没反应,打开一看原来是被修过的二修机器 EC加焊过 MAX17020也被动过 仔细看了看没有缺件 然后通电量3V 5V待机电压 都出来了 然后量8512e的125脚PWRBTN#高电平按下开关也有跳变 桥也收到信号了 按照时序量PWRBTN PWRBTNON# 都正常到99脚RSMRST#的时候感觉不正常电压偏低只有0.8到1.5不停跳变 拔下电量对地阻止偏低 翘起99脚量阻止正常了 EC坏掉了 找了个IT8502E装上插电自动上电 此机修复 高手勿喷 附上图纸跟大家分享

网友:
也有开关板不良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