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怎么拆开屏幕

楼主(2015-12-13):
IPAD屏没有坏,但里面电路出问题了,怎么拆开屏幕维修?

网友: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最开始插入撬棒那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加热,屏幕一丝不动,插不进去。

网友:
一般用卡片拆,开始那个位置用刀片起,要加热,起的时候力度要适中,过力屏会破

网友:
力度不能太大,不然会破屏.

网友:
先在外圈慢慢劃,劃出有淺淺的溝

网友:
先加热。再拆。这样好拆些。

网友:
撬不动何不加热然后吸盘。

网友A:
看过此帖,毫无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此帖,毫无收获

这是求助帖,你想收获什么?你提供帮助了吗?

网友:
楼主你可以多练习练习

网友B:
HOME键右边加热,用吸盘吸起来一个缝隙,在往里面放撬棒。那个位置有wifi天线 ,拆机的时候注意下。那个位置里面粘屏幕的胶少一些!比较好开屏幕

网友:
楼上经验 吸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ME键右边加热,用吸盘吸起来一个缝隙,在往里面放撬棒。那个位置有wifi天线 ,拆机的时候注意下。那个位 ...

哪种吸盘好用,请推荐。

网友:
  建议楼主  去百度 或者优酷看一下视频教程

   拆ipad有几处 陷井  比如 ipad 4以前的ipad1 2 拆法跟ipad4以后是有区别的  且摄像头和home键那里 拆的刀片一定得缩一半距离  不然把排线搞断了 就烦了

    还有拆屏幕这些都有胶的。。你最好还是买个 预热台。。提前开温度80度的洋子 预热10来分钟  在到后面手持风险一边吹一边拆

网友:
网上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