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0SL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5-12-13):
华硕F50SL通电不显示,听客人说热机了的时候可以开机,冷了就开不了。大概判断是虚焊或者老化不良之类,,,搜索论坛觉得这款机南桥问题比较多,果断加焊南桥,是SIS的桥,,,加焊后正常。

网友A:
个人觉的不如重置这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的不如重置这样稳定

没有工具,,,,只有热风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