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屏幕颜色从红变换到绿在变灰

楼主(2015-12-13):
今天一大早来了个用户说你咋的修的哦,,才修没好久的又开不起了,,我来拿机器一个,,KAO 才修几天的R428,, 当时修的是通病的嘛,,待机0.15A,,南桥后面的电容的嘛,,心想难道NEC电容又出问题了,,我开机一看,,KAO   屏幕颜色从红变换到绿在变灰  什么情况哦?      最后打发用户走了,,说不是上次修的问题,, 要在检查,,拿到拆开机,,不管哦先把显卡BGA了在说,,结果果然显卡。。难得遇到说种问题,,发个帖告诉大家,,在发现这种问题,直接搞显卡

网友A:
也不一定会是显卡,少电压也会这样的,我遇到过,

网友:
红绿蓝说明显示信号还没有正常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会是显卡,少电压也会这样的,我遇到过,

我只测试了显卡供电,,没去测显存的供电,,估计是我运气好嘛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因为显卡空焊的。但是R428这个机器显卡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屏和 屏线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不过三星的板子做显卡不好做啊。。板子易走形!

网友:
以前遇到过,也是干显卡好了的。不过这种现象很少见

网友:
红绿跳就是显卡

网友:
这款一般都是大电容跟南桥小电容啊  显卡修订额很少

网友:
单显卡的多半是显卡,,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要不就屏,还是显卡

网友:
不错,这样的问题一般就是屏线,显卡,屏的问题

网友:
遇过是显存的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一体机出现这种问题,换显卡好的

网友:
三星这个机子问题也是多啊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海尔R410  一样的故障 显卡已经干过了 外接正常 内接不正常  红黄绿灰白交替 怀疑是桥的问题 准备干桥  这机子桥发热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
好像是有种屏就是这样 信号不正常  不停变化颜色

网友:
做显卡试试  不过三星的板子薄  温度得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