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HKF1301电压跳动终结者

楼主(2015-12-13):
能帮我加分最好,都是换IC,启动小电容吧!大的没换吧400V100微法,修好几台了。稳定19V,我还把上盖外壳没装好散热。

网友:
简单有效实用的方法最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的IC是何型号?......

只是电压在10V到19V之间来回跳,不需要换IC,两个电容,一大一小换了就好了,431光耦都没动。

网友:
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电容什么参数的?

网友:
天冷了帮你叫瓶敌敌畏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 我这也有好多呢

网友:
亲们注意看电容的微法值啊!特意拍的这清楚的。

网友:
不对啊,这个大电容我也换了,小的那个也换了的,可是就是不见好呢,也许不是一起换的,下次试试!

网友(2017-09-19):
哎,这个太牛了              电源都可以修

网友:
本来要给你加分的,过了360小时了

网友:
经验啊,收藏了

网友:
冷了帮你叫瓶敌敌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