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捷威MS2317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2-13):
前几天接到一台同行的MS2317的机器,不定时掉电,一看有大电容,换掉,故障依旧,,3、5V的滤波电容也换了,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哪里问题,这应该是通病,前段时间修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最后客户着急换板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家支招啊。。。。。。

网友A:
掉电掉到什么程度:电流多少?

网友:
掉电到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掉到什么程度:电流多少?

掉到待机啊

网友:
不定时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我修过这板,没有遇到过不定时掉电啊,用波波抓嘛

网友:
掉电到待机后能马上再开吗?考虑桥的问题,加热试试。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

网友:
肯定有通病 我手里有两台 一台宏基4750的 一台国产机 但都是用的一样的板 也是开机掉电 CPU 待机电容也都换了 感觉是隔离不过  最近有点忙没去理它

网友:
加油,我顶你一个!

网友:
大电容的位置再加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这种 情况不好说,楼主修好了分降一下经验啊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不好搞

网友:
是你电容加的不够吧,你拆掉大电容的时候注意看是多大的了吗?

网友B:
用4个470的电容代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真心不好修,不定时掉电。

网友:
把全板的滤波电容换了,说不定有很好效果!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CPU电容全扣了,换大 的

网友C:
原来是宏基gateway,我还以为是什么山寨板,

这款掉电貌似没啥通病,你可能想多了,掉电问题本就是难啃的骨头,总要去各种尝试,没示波器辅助更是让人毫无头绪

网友:
我最讨厌掉电的机器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找出他的规律来,真是不好下手。可以尝试不装内存或不让机器跑码。看看效果。配合波波修。
   坐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配合示波器,静下心,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症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宏基gateway,我还以为是什么山寨板,

这款掉电貌似没啥通病,你可能想多了,掉电问题本就是难啃 ...

这个问题,遇到两台了,一模一样,上一台没搞定,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个470的电容代就好了,

上一个板我加了好多电容还是不行,这是同样问题的第二个本,我认为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D:
大兄弟,这款并不是NEC通病的板子哇,换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接到这种机!我一般都是说等它坏透了再来吧

网友:
看看其他小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最头痛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哦

网友:
论坛发了很多了。

网友:
我感觉像,但是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兄弟,这款并不是NEC通病的板子哇,换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换掉心安 啊

网友:
BIOS刷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