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280FBG 求助

楼主(2015-12-13):
总共有四个芯片,不知道具体管什么的,所以我只能称其为‘芯片’,LM339N,  DWA108-A,  TNY227PN,    UC3843B,  刚到手里的故障是有5VSB,PSON,就是开机没反应,风扇不转无各项输出,后来看论坛得知UC3843B的7脚为供电,测量为0,与之想连的有好几个小三极管,不会传图,与7脚直接相连的一个三极管其它两脚都有电压,再往上量也都有电压,于是就把这个三极管换了,由于没有型号只有编号,查了半天头都大了,所以随便从显示示电源板上拆了一个三极管,一通电测试7脚还真有电压了,不光7脚了,电源自动开机了,各输出都正常了,连PSON也有5V,求解这是为什么?求思路

网友:
还有两个电源是开机保护,求思路,

网友:
我猜你把PNP三极管换成NPN三极管了。
上张图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