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笔记本,CPU损坏,更换CPU刷此BIOS!

楼主(2015-12-13):
    如题三星这款笔记本电脑,如果CPU损坏了,更换CPU会导致不定时自动关机,刷些BIOS解决三星300E43笔记本,CPU损坏,更换CPU刷此BIOS!!

网友:
这个挺有难度的

网友:
是不是真的哦,我的是升级BIOS,掉电

网友:
估计是CPU坏导致CPU误操作BIOS资料吧

网友:
换CPU也要刷BOIS吗, 第一次听说不过也赞一个

网友:
刷了开机重启一下

网友(2016-12-24):
这有换CPU要写程序的,

网友:
换 CPU 也要刷  BIOS ????????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高科技的东西,真是奇怪啊,,,,,,,,,,,,,

网友:
CPU没有换过,难度应该有的高

网友:
换CPU还要弄这个~~

网友(2019-10-18):
开机电流到0.85 1秒之后回到0.27,之后再到0.85-0.27 刷这个BIOS开机秒亮

网友:
换CPU一般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