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显示一下屏就掉电

楼主(2015-12-13):
刚接手的时候,按下开机键几秒钟就掉电,一想是不是电压没有或不对,全拆了就剩下个主板和CPU,内存,散热片,外加开机按键接上内屏。按下开机键后准备去测试电压的时候,结果屏亮后不掉电了,接上硬盘也能进系统。就一个一个的插剩余的外接排线和设备,当接上快捷板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现象,还以为是板子的问题,就在X宝上订了个板子,今天收到货去接上快捷板的时候也是掉电。别想其他了修这个电路吧。

图纸看了下,在不接快捷板的情况下开机测试3V,5V都正常,2,3,6脚都是3.3V。接上快捷板的时候不开机的情况下是2,3脚是1.8V。6脚是2.0V。开机接快捷板的情况下是3V,5V正常。2,3脚是3.3V。6脚从2.0V降到0V。又测试CN2周边的电压也是没问题,到此真不知道该怎么修这个问题了。修到这里就想把测试的这些数据像咱论坛上咨询下,看看怎么解决。后来看看这个6脚是S_INT也看不懂是干什么的,就顺着这个信号往前查查吧,测试到IT8512E的124脚,一看124和125那边的针脚跟别的针脚有点区别,用电烙铁加焊了下,再测试下看看有没有区别,结果开机后屏显也不掉电了,再测试S_INT这个脚不接快捷板的时候是1.45V,开机后变为0V,应该是它的电压升高造成的

网友:
最后是修哪儿弄好的?不插了吗?

网友:
就是个虚焊的问题啊

网友:
切了吗    还是怎的

网友:
ec虚焊了 ??

网友:
是EC虚焊了吗

网友:
没有看懂样

网友:
ec虚焊了 !!!!

网友:
那就换个快捷键板吧

网友:
就加焊了下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要没查出来直接不装快捷按板了 呵呵

网友:
EC虚焊 这种 有时候真的还不容易发现

网友:
不装不就好的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快捷板坏了就不装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过,这机型我的故障是外显内屏不显

网友:
这还是跑电路的问题。

网友:
总结EC 124脚虚焊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加焊后OK

网友:
  这机子开关会引起  开关掉电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直接换掉了  好了

网友:
顺藤摸瓜   EC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