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55M 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5-12-13):
昨天接了台 GA H55M  主板。。。十分奇怪。。。有时跑B8 有时跑BF

不接内存为每次为 B2

  有时可以开机  十分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奇怪!不正常时没有集显电压  其它电压正常。。。

不正常时CPU供电正常

以上图片为 26 准备出显示为什么没有集显呢.BIOS  这个我对调过一样不稳定      桥。没可能。因为有时候正常显示的。。

最后才发现不稳定时32。768是这样的情况。。2个脚分别是以下图片......怪不得。。

频率不对有波。。但变了双波  桥?时钟芯片?32。768?
一切从简   更换 32。768后

连续开10次都正常了    维修结束~!   加分 加分~!

网友A:
没示波器的 估计都 干桥去了

网友B:
楼主技术好,2块红包送上

网友:
这都被你修好了,看来下次我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
晶振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下次可以注意下 让我修可能的修不起来

网友:
太牛了,这也能修好,学习了。

网友C:
有神器可以省不少时间

网友D:
修新主板  没示波器的都干瞪眼   我猜我猜  我猜猜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的 估计都 干桥去了

以前我就是乱来。。现在不是了。。。一点一点的检测。。。不要乱。。。可能我越来越懒吧。。。。换个IO都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好,2块红包送上

十分感谢。。。现在真的 2块等于2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神器可以省不少时间

它不是万能的。。口才第一。。。知识 第二。。。它只是在客户面前装B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新主板  没示波器的都干瞪眼   我猜我猜  我猜猜猜

一千多一个。。。不要被这一千多乱了自己。。想买就买。。。要对自己好。。。

网友:
有示波器比较好测量各大电压,用电表测量很难测试出来那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神器一出,,谁与争锋

网友:
修的不错,一般我修板32.768是必测的

网友(2017-07-12):
我也有个类似的故障 一样的板    我回头测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32.768故障还真多,那以后还得常注意。

网友:
有 示波器  机器好修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修南桥.我之前也修过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竟然是晶振想都想不到阿,以后跑码的奇怪故障 要留意一下晶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