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逻辑板部分代换

楼主(2015-12-13):
手中有一个18.5的屏,原来故障是白屏,后来测到是逻辑板上的电源转换IC坏了。拆的时候把板子上的铜铂带起来9条,不知道还有修的价值没有?
我想的是买一个好的逻辑板,飞线把两个逻辑板供电部分接上。不知道能不能用啊?手中也没有电路图。逻辑板的型号是18M02-C19 M185XW01 VF CTRL BD 。不知道用18M02-C14 M185XW01 VF CTRL BD能不能替换?谁有这个IC或板子的图给传一份。谢谢了。
供电IC型号是AUO M201-10

网友A:
原值 一般没有能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值 一般没有能带的

能说详细点吗?原值指的是什么?
我只代换电源部分,信号部分不动。

网友B:
楼主先替换试试,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替换试试,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逻辑板要从淘宝上买,我想先咨询一下,如果不能代换,就省得麻烦了。费时还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