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plus用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适配器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2-13):
  • 我接到个笔记本是三星R23 plus故障现象是用电源适配器开机的话,不管笔记本电池插不插在本子上,有时候能开机一会儿也会掉电关机,有时候本子屏幕还没亮呢就掉电了!我换过电源适配器了也不行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机器不开机的时候适配器能给电池充电,电池也能充满电!

不插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单用电池开机啥都正常不掉电不关机!一直到笔记本电池电量用光!
还发现个事儿!用电池开机啥都正常的时候插上适配器笔记本任务栏右下角的电池标志不显示充电!而且一会儿也会关机!
就是这样的毛病,望高手赐教!谢谢了先!

网友A:
隔离电路有问题 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电路有问题 不谢

我知道是这部分的问题想知道的更多一点儿!给我说说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