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三星N8000刷机问题

楼主(2015-12-13):
  接到一台三星GT-N8000的平板机器,开机后没几分钟出几个色情图片,和客户说中毒了,要刷机,留下后,发现恢复出厂设置没用,后来用电源键+音量键进去双清,进去后发现只要一连接WIFI,病毒就发作了,和原来一样,只能刷机了,下了刷机包用卡刷,出现错误,e:signature verification faile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想用线刷,但找不到TAR包,哪位师傅请指教下,谢谢!图片如下:

网友:
忘了说刷机大师和刷机精灵都刷不了。

网友A:
现在手机病毒也越来越多了。n8000真不好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病毒也越来越多了。n8000真不好刷。

费了几天时间研究,终于把它刷好了。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费了几天时间研究,终于把它刷好了。哎……

有些机型真不好刷。山寨机最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型真不好刷。山寨机最麻烦。

山寨机我都不搞的,坏了更麻烦。

网友C:
odin工具
三星手机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odin工具
三星手机刷机

谢谢!我就是这个工具搞定的。工具确实不错。

网友D:
昨天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型号故障都一样!  后来双清 恢复都没用!!然后我给他装了个电脑管家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型号故障都一样!  后来双清 恢复都没用!!然后我给他装了个电脑管家完美解决了

我装了手机卫士,但清除不了,病毒太顽固了,后来线刷一下就OK了。

网友E:
去三星官方看看,试试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三星官方看看,试试线刷

已经线刷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了几天时间研究,终于把它刷好了。哎……

楼主怎么刷好的,找到了线刷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