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F2A55M-DS2触发一闪即灭。。

楼主(2015-12-13):
技嘉GA-F2A55M-DS2触发一闪即灭,,,,测得是IO(IT8728F/GB)的107脚接ATX电源14脚,触发拉低一下又回升,用示波器抓107脚和102脚(SLP_S3#)对比,只有107脚回升,102脚触发后有稳定持续的3.3V,换了3个IO都一样,有一个情况,人为拉低107脚,主板可以跑码显示。在不触发的情况下SLP_S3#就有0.62V电压。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请指教一下呀。

网友A:
slp_s3 和pson接个三极管呢,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 和pson接个三极管呢,试试

slp_s3 和pson接个三极管,这个试过了,能触发,不掉,但是不跑码,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 和pson接个三极管呢,试试

而且一通电没触发之前SLP_S3#就有0.6V电压了,改上后一通电就闪下闪下。

网友:
量下复位针脚的电压是不是低。

网友:
短裤io107脚有还回去吗

网友:
三极管加4148或是电阻分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 和pson接个三极管,这个试过了,能触发,不掉,但是不跑码,不显。

导通时b级应该钳位了,slp_s3加三极管后开机电压是不是变低了,变低的话,电阻分压后接B级,分压1v就行。2k 1k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后搞好了,把IO旁边的小件都吹一遍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虚焊的。

网友C:
我这个是不跑毛。复位灯一闪一闪。这主板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不跑毛。复位灯一闪一闪。这主板有图吗?

哦。是不跑码。

网友:
后面短路了吧,看后面有没短路的地方

网友(2016-01-16):
头痛的事————,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触发后3.3V待机灯亮没  我这里有快z77的主板   触发后3.3V待机都没有  什么资料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小心误导别人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机?

网友:
头痛的事————,

网友:
不要乱说 小心误导别人

网友:
遇到一台技嘉P75的独显大板也是这样一触掉电 开不起来,SLPS3有持续3V  IO的PSON 低电平一下 马上回来5V  保护了。

网友:
当时可以试一下把107脚挑起来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也不用换3次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