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毛病

楼主(2015-12-13):
电脑每次都是开着盖子关机走人,第二天直接按开机键开不了机,必须要合上盖子等一会儿后再开机,才能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大神能指点。

悲剧法拉尔 -1 山寨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不

网友:
你不像是做维修的。

网友:
果然好怪   拿去维修吧   怪问题  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
果然是怪    拿去维修吧   在怪都没云南十八怪怪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还是板子问题,你搞不定的

网友:
难说,具体要检测,因为合盖后才能开机,如果是有规律,而且每次都可以,那有可能是屏线或者是其它的地方的问题,需要排查

网友:
这个一看也不是搞维修的嘛。就是想知道什么原因,去维修时好杀价 这种人就是我们维修界的天敌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还是送修吧

网友:
送修吧,价格可以在1000以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