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艰辛维修版号:BA41-01217A

楼主(2015-12-13):
三星R428艰辛维修版号:BA41-01217A

修的不要不要滴!!!!
昨天接到一台三星R482,客户说不开机,接过机器,上电看了一下待机过高!拔电,拆机,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二修机!然后自觉的放到一边了,直到今天才看了一下!!
各个电感打了一下阻值,待机3V,5V对地短路,心想不妙!!!断电感,前后级都短路,我的小心脏.........
待机芯片拆下,还是不前级不短路了,后级3V,5V仍然短路-打开图纸
待机芯片RT8205AGQW,VREG3对地段路,现在有两处短路的地方,我们先搞3V,5V的,GO 跟我走.....
首先打一下USB数据线,DATA+,DATA-对地阻值为0,南桥有问题,烧一下5V电感,南桥发烫,干吧!
南桥拆下后,USB数据线阻值正常,换南桥后阻值正常,3V不短路了,5V还是短路,OH MY GOD
追后级电路吧,电压名称P5.0v_alw经四个电阻转换为P5.0V_AUX,这个电路转换有两个,很矛盾的样子
有0欧的电阻,换名字追吧,P5.0_AUX,继续追 ,疯狂的拆!!!!!!拆到U521,一个名为APL5336KAITRG的一个芯片的时候,5V正常了,OK
假如,这个芯片坏了,那么它的供电可能会有问题吧?它的供电是P3.3V_AUX,对地短路,这个电压是由待机3V通过Q532转换而来
取下后,两个电压都不短路了,找一个换上后,阻值正常,好吧,终于可以通一下电看看成果了!!!嘿嘿!!三星头狂插,待机正常,触发掉电!!扣掉硬盘那的电容,你懂得!!!!还是掉电——
果断换下NEC大电容!!!!开机唰唰唰上去喽!!!!历经波折终于修好了,哪里弄的不好,希望多指教一下

网友:
楼主 笔记本型号都写错了  是三星 R428

网友A:
这机器的通病 待机高 搞南桥下面的电容   应该被一休哥问题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通病 待机高 搞南桥下面的电容   应该被一休哥问题扩大了

修晕了,型号弄反了!!!接到的时候,板子也少了好多东西

网友B:
图纸能上传一份吗我正好接到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上传一份吗我正好接到这机器

图纸是这个!!

三星R428 ba41-01217a 01215a 01216a.pdf

网友:
你这个图纸我也刚从【迅维】网上下来了可,不一样啊芯片型号都对不起啊,向3  5V芯片和桥芯片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这机复合场管容易焊不好

网友:
三星R428 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