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进水两处处断线详细维修过程

楼主(2015-12-13):
进水的地方就是待机芯片到南桥到内存周围很大一部分都进水了,先清洗一下考板,考完看了下无待机,无3v,5v
我一般都不找图纸的除了这块这样的特殊情况,我直接测3,5v电阻 都正常,让后上电测待机芯片周围电压,只有一个19v,和一个18.7v
那么问题来了,一般的待机芯片都是19v  vin 转一个 swon 直接出 5v  vl线性    也就是说不用图纸的情况下一般的待机芯片有了19v  就有5v线性了 然后才是反馈ref等等  但是现在没有5v  于是我直接更换芯片 果然换完芯片一测5v出来了  直接开机 电流上到0.85不动了,明显没跑码,这估计是lpc电路问题,不用打波形都知道lpc电路肯定出问题了,于是沿着内存lpc电路往外仔细看 果然一个地方有点儿泛白 直接刮 轻轻一下就刮开  仔细看果然是lpc电路断线了,是cpu到内存控制线,线很粗直接用细铜线连上   开机  亮了,  但是  ,当我把机器装完的时候 发现会经常掉电,于是我再拆开反复测试 直到 待机再次消失 稳定了 也就是修的时候了,打开电路图

再次测待机芯片  只有一个19v  6脚   4脚的开启电压没出来    然后开始找 发现pd5 后面的电阻 100k  无阻值 应该是断了 ,但是这个断不断貌似没什么关系,没换直接找下一步,发现pd5和pd4前后都无电压  pd11前后端都有电压  于是用表打了一下 pd11到pd5 和pd4 的链接点 果然 不通  然后又打了下pd5和pd4是通的,果断从pd11飞线到pd5  再上电电流哗哗之上直接 射到屏幕上 反复测试几个小时稳定  收工
这个机器南桥周围进水考板后就好了  不考板子的话 南桥要重新值球

网友:
刷新下  都没有点击了